[讨论] 请问大家在做PT——chcek_timing时提示有10个端口没有驱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3-02-21):
最近在学习静态时序分析,请问大家在做PT——chcek_timing时提示有10个端口没有驱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看具体是哪些port?

欢迎加wx:pr-hao123,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1x -pin out  [get_ports xxx ]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1x -pin out  [get_ports yyy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1x -pin out  [get_ports xxx ]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1x -pin ou ...

请教下,

1,我们在写sdc时,每一个io port都是要有driven cell的?除了clock port,还有一些冗余的port
2,选择多大的buf cell还是INV作为-lib_cell?感觉不能选择INV,逻辑就反了,应该是buf

网友A:
1,我们在写sdc时,每一个io port都是要有driven cell的?除了clock port,还有一些冗余的port
简单的说,都要加,加驱动最小的,x1。
复杂的说,加不加看需求,没有timing 需求的,就无所谓了。
这样就需要做筛查,增加工作量,不如都加上,简单粗暴有效,不怕double check 。

2,选择多大的buf cell还是INV作为-lib_cell?感觉不能选择INV,逻辑就反了,应该是buf
inv 和 buf 都一样,没事的,这个和逻辑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们在写sdc时,每一个io port都是要有driven cell的?除了clock port,还有一些冗余的port
简单的说, ...

1,我们在写sdc时,每一个io port都是要有driven cell的?除了clock port,还有一些冗余的port?
简单的说,都要加,加驱动最小的,x1。
复杂的说,加不加看需求,没有timing 需求的,就无所谓了。
这样就需要做筛查,增加工作量,不如都加上,简单粗暴有效,不怕double check 。

----我查了下,set_driving_cell约束用于对驱动模块输入端口的外部单元的驱动强度进行建模。在没有这些约束的默认情况下,假定所有输入都具有无限的驱动强度,即输入引脚的过渡时间为0。其实就是提供一个input tran给block的第一个cell,这里为什么一定是x1的?它提供的tran值有什么特殊吗?

2,选择多大的buf cell还是INV作为-lib_cell?感觉不能选择INV,逻辑就反了,应该是buf
inv 和 buf 都一样,没事的,这个和逻辑无关。
----这里,您的意思是只是提供了一个input tran值,所以和逻辑无关?

网友A:
---这里为什么一定是x1的?它提供的tran值有什么特殊吗?
X0 ,X1 都可以,这样的话,默认外部驱动很弱,即使模拟走了比较远的线,也是能在数字这边救回来一部分。
如果没有设,那么模拟走了很远的线,数字内部也很远。。。那么就1+1 》3 ,悲剧了。。。

----这里,您的意思是只是提供了一个input tran值,所以和逻辑无关?
是的

建议跑一次pre apr 的STA, 改改数值,更有印象一些。

网友:
另外,别看中文手册说明了, 真心的害人 ~~~ 翻译部准确,还各种绕弯弯 ~~~

直接看工具的 man ,很清楚 ~~~

网友A:
更加保险的做法是在
block  input pin location 附近加一个小驱动的buffer, x0,x1,x2 之类
block output pin location 加大驱动的buffer ,X6 , X8 之类 ~~~

这么做之后几乎不用sdc进行约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加保险的做法是在
block  input pin location 附近加一个小驱动的buffer, x0,x1,x2 之类
block output ...

你说的是IO BUFFER吗;为什么输入驱动小,输出驱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为什么一定是x1的?它提供的tran值有什么特殊吗?
X0 ,X1 都可以,这样的话,默认外部驱动很弱,即 ...

建议跑一次pre apr 的STA, 改改数值,更有印象一些。

您说的是DC综合完,拿着netlsit去跑PT吗?还是说直接基于RTL去跑PT?没写过RTL,不太理解是能不能基于RTL跑PT,或者说一般会这么做嘛?

网友A:
您说的是DC综合完,拿着netlsit去跑PT吗?

RTL pt 吃不进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DC综合完,拿着netlsit去跑PT吗?

RTL pt 吃不进来的 ~~~

一直有一个困扰,想请教您,就是最近在写sdc时,
1,set_max_tran应该如何约束,是按照每个clock的不同T的百分比来约束?那这个比例一般是?
2,还是统一给一个tran值,这样感觉不是很合理,比如周期是1ns和0.5ns的都是留200ps

网友:
set_max_tran应该如何约束 === 这个理论上不超过lib里面的查找表都可以。。。

clock 上可以设到lib里面查找表中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