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片外电容LDO如何优化undershoot

楼主(2023-02-21):
请问有没有做无片外电容LDO的前辈,EA用的是高摆率推挽输出放大器,没有反馈网络。仿真的时候,这个电路的瞬态(tran)特性的undershoot太大了,要调哪些参数才能变小?而且这篇论文也没有稳定性的零极点分析,没有用到(米勒)电容补偿,要怎么才能保证相位裕度大于60?

网友A:
输出阻抗够低的话,主极点就是powermos的栅极,输出次极点,理想状态就是单级点系统。undershoot试试增大一下电流

网友B:
发undershoot图看看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undershoot图看看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阻抗够低的话,主极点就是powermos的栅极,输出次极点,理想状态就是单级点系统。undershoot试试增大一 ...

谢谢前辈!我之前负载电流是从20uA扫到50mA,lis档里和功率管相连的PMOS管是linear的,改从38uA扫到50mA的时候,那个PMOS管就饱和了,而且under shoot确实有变小一点(但还是很大),但是暂态分析的lis档里面的功率管一直是cutoff的状态,我是不是要减小功率管的尺寸比较好?让他的寄生电容小点,更快速的响应?这个暂态的lis档显示的到底是什么时候MOS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