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ating inverter amplifier等dynamic amplifier,依然是有源放大器吗?

楼主(2023-02-21):
问问大家。

网友A:
按照Req=T/C,应该还算吧,前排抛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Req=T/C,应该还算吧,前排抛转

有源放大器,功耗大啊!

网友:
啥意思,电容供电就不算有源吗?那普通的supply不也可以看成一个超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