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知道这个APS options里的这个Circuit Preset 里PLL 和Sampled是干啥用的吗?

楼主(2023-02-21):
有大佬知道这个APS options里的这个Circuit Preset 里PLL 和Sampled是干啥用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前面的APS仿真器版本遗留下来的选项,我认为没几个人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啥的,连Cadence的官方文档都直接忽略了这两个选项。

在很早期的fast simulator的研发中,存在过对线路中特定结构进行辨认和分割的做法,那么使得节点矩阵分为了慢速变化的和高速变化的两部分,分别用不同的步长去做收敛。但是这个方法学的漏洞太多,不能满足设计业界的真实需求,所以后续这个方法也就无人维护了。拜当今硬件加速成本很低所赐,直接调用CPU进行多线程的并行加速就可以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忽略这个吧。如果能有一点帮助,我认为是心理作用。

网友A:
预设电路类型PLL就是PLL,sampled是给ADC用的。
我用过sampled,仿真会快一些,精度好像也不会有所牺牲,但是好像spectre 19之后就没有这俩选项了

网友B(2025-02-24):
引用 网友A:
预设电路类型PLL就是PLL,sampled是给ADC用的。
我用过sampled,仿真会快一些,精度好像也不会有所牺牲,但 ...

要勾选ap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勾选aps++吗

aps++是很常见的优化选项,一直保留的。aps++就是精度降低,速度变快。但至少我没有发现过aps++开了出问题的电路,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s++是很常见的优化选项,一直保留的。aps++就是精度降低,速度变快。但至少我没有发现过aps++开了出问 ...

大佬做多少bit的AD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勾选aps++吗

我没用过aps++,相关文档对于aps++的描述有点模糊,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