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输出电压修调

楼主(2023-02-21):
LDO的输出电压修调,为何有的LDO是修调VREF,而有的是修调反馈电阻,这是有啥区别吗?

网友A:
都是采用反馈来实现Vout控制,不管是Vref还是Rf,都是作用到了反馈系数。从一般角度来看没什么区别,至于是否会响应反馈的频率响应,要看厂家给定的参数和使用策略。我觉得一般使用场景下应该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采用反馈来实现Vout控制,不管是Vref还是Rf,都是作用到了反馈系数。从一般角度来看没什么区别,至于是 ...

噪声抑制上会不会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声抑制上会不会有差别?

我没实际使用过,但我觉得不会影响。LDO工作原理是通过反馈控制管子导通程度,这是LDO低噪声、抑制噪声的主要原因。反馈环路只要稳定,输出就没啥区别。一般反馈电路参数调整除了调整Vout,也就优化LDO负载变化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