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变孔大小对芯片有什么影响?在制造时有什么差异呢

楼主(2023-02-21):
如题,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
via size 变化?那不违反design rule

网友:
不能通过DRC

楼主:
在满足drc时,变孔大小呢?

网友:
太小不足过电流,太大会有趋肤效应,应该还会有应力问题。拙见,勿喷。

网友:
via是固定大小,改变了drc过不了。

网友:
改变孔大小也可以,但同时要保证metal包孔及active包孔等规则,我觉得问题不大,毕竟你也不可能放大得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