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irtuoso仿真BUCK?

楼主(2023-02-21):
求助如题
按照基本拓扑,绘制了如下原理图:(图一)L=10 UH, C=1UF

原理图

原理图

结果波形……SW处没变化。
图三是方波激励源的设置。
请问是我对激励源设置不对吗?还是说是管子没调好?真的是像我这样调试BUCK吗?那么如果使用同步BUCK、甚至其他拓扑,也是狂加Vpulse吗?(繁琐)

网友A:
你用的nmos是5V的低压管会BV.方波应该加在gs而不是加到gate/gnd.输出端加负载。diode的面积要很大,因为要流过安培级电流。想到的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nmos是5V的低压管会BV.方波应该加在gs而不是加到gate/gnd.输出端加负载。diode的面积要很大,因为要 ...

感谢回复!明天去尝试。再请教一下,例如双相buck- boost有很多的控制信号,也是像这样给每个管子配一个激励源吗?在仿真功率级时。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加负载,VOUT节点电压初始化后就等于12V,和输入电压一样。M1一直在switch,不过波形上看不出来。VOUT上加一个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C:
电源和激励做初始化,还有就是输出电容太小,没有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明天去尝试。再请教一下,例如双相buck- boost有很多的控制信号,也是像这样给每个管子配一个 ...

是的,要调整好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调整好相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nmos是5V的低压管会BV.方波应该加在gs而不是加到gate/gnd.输出端加负载。diode的面积要很大,因为要 ...

您好,我修改了如下内容:增加1K负载,将激励源接在gs之间,并将激励源的幅度改为5V,二极管的W/L=35/10(u)。

但是仍未得到正确结果,您看这可能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加负载,VOUT节点电压初始化后就等于12V,和输入电压一样。M1一直在switch,不过波形上看不出来 ...

最新回复加了,也许您可以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和激励做初始化,还有就是输出电容太小,没有负载

请问电源如何做初始化呢?激励源我做了如下变化:
但还是没得到正确结果,您可以帮忙看看最新回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修改了如下内容:增加1K负载,将激励源接在gs之间,并将激励源的幅度改为5V,二极管的W/L=35/10( ...

假设buck可以正常工作,分析一下各点的工作状态。
sw在12V和0V switching, sw=0时,nmos vds=12V 是不是要bv。
输出电压是4.8v, 电阻上电流就是4.8mA,那么diode续流4.8mA时,它的正向导通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源如何做初始化呢?激励源我做了如下变化:
但还是没得到正确结果,您可以帮忙看看最新回复吗?
...

初始化就是12V电源不要用vdc, 用vpwl从0升到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源如何做初始化呢?激励源我做了如下变化:
但还是没得到正确结果,您可以帮忙看看最新回复吗?
...

电源和你这个激励一样的,模拟正常的电源上电过程就好

楼主(2023-05-13):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就是12V电源不要用vdc, 用vpwl从0升到12。

谢谢您最终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和你这个激励一样的,模拟正常的电源上电过程就好

谢谢回复!最后做出来了!

楼主:
最后是做出来了,加上负载,激励源则可以接到MOS的GS端之间,5V

网友(2023-11-24):
vin 電壓改成vpwl 另外mos gate to gnd要加reverse diode 串大約6級(0.7*6)確保電壓不會超過5v
試試看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3-12-27):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是的,您看看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