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多个片外电容并联

楼主(2023-02-22):
请问一下为什么LDO片外电容要用10uF+4.7uF+2.2uF这样组合来用?请问这和直接接一个大电容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
要考虑电容阻抗的带宽吧

网友:
在宽带内等效阻抗更平坦吧

网友A:
这样可以将电容低阻抗的频率范围拓宽,比直接接一个大电容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将电容低阻抗的频率范围拓宽,比直接接一个大电容效果更好。

好的,谢谢

网友:
你有考虑过实际的外接电容的容值吗?不是你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

网友:
你去了解一下esr, esl的概念,以及resonant frequency. 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