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SF的共轭零极点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22):
大家好,在使用super source follow作为LDO的buffer时,仿真发现ssf结构会带来共轭零极点(不确定是零还是极),我理解是ssf引入了两个环路导致产生共轭。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否有相关论文呢?

网友A:
为啥要用sf不用s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sf不用sf呢

输出电阻还不够小,推极点的能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阻还不够小,推极点的能力不够

我晚上回去写一个程序

网友:
miller or cascode miller?

网友B:
我的FVF环路相位裕度不够,貌似也是共轭极点导致的

网友C(2023-05-27):
我也有相同困扰,楼主找到解释了吗

楼主(2023-07-07):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相同困扰,楼主找到解释了吗

还没有。。

网友D(2023-10-07):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文章A Wide-Load-Range and High-Slew Capacitor-Less NMOS LDO With Adaptive-Gain 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 and Pre-Emphasis Inverse Biasing,今年的jssc里的文章有介绍一点的SSF,具体就是因为功率管栅极的极点和ea输出的主极点靠得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文章A Wide-Load-Range and High-Slew Capacitor-Less NMOS LDO With Adaptive-Gain Neste ...

好的,感谢~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B:
我的FVF环路相位裕度不够,貌似也是共轭极点导致的

您好,请问FVF的共轭极点是怎么产生的?我做的FVF功率管栅极的极点应该是要远高于输出极点的。

网友(2024-11-26):
A Fully Integrated FVF LDO With Enhanced Full-Spectrum Power Supply Rejection  这个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有讲怎么消除共轭极点,其实就是多烧一点电流就行了

网友(2025-06-10):
这个大佬的文章里面有写https://mp.weixin.qq.com/s/qediIzOTCtY47J8XvojP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