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 DC solution found(no convergence)

楼主(2023-02-22):
仿真OSC遇到这个报错,请问该怎么解决,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先给初始值再仿真

网友B:
在simulation> Convergence Aids<Initial Condition设置中给振荡器的输入\输出一个初始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初始值再仿真

谢谢,初始值是给输入还是输出或者都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imulation> Convergence Aids

谢谢回复,输出加好加,输入指的是电源电压吗,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imulation> Convergence Aids

试了下,给了初始值,跑还是报错,是因为不收敛吗,需要怎么改条件呢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给了初始值,跑还是报错,是因为不收敛吗,需要怎么改条件呢

方便看一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看一下电路图吗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现在正常Corner没这个错,SS-55度下会报错,会是电路的问题吗,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现在正常Corner没这个错,SS-55度下会报错,会是电路的问题吗,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

一般来说,低温+ss工艺角,此时|Vth|最大,如果再在低压下工作,管子会不打开的,整个电路很容易break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低温+ss工艺角,此时|Vth|最大,如果再在低压下工作,管子会不打开的,整个电路很容易breakdow ...

是这样,但是用其他软件可以跑出来,virtuoso跑就跑这个错,没找到原因,可能需要把模块拆出来验一下,谢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