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闩锁问题

楼主(2023-02-22):
想问问闩锁效应在版图上加环,隔离井避免闩锁的原理是撒

网友: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formhash=a34f70e4 原帖找不到了,这是个文档下载链接,这个是我觉得解释的最通俗易懂的了

网友:
加上ring之后npn被隔断,gr接地,bjt处于截止状态,就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781207-6951654.html

https://blog.eetop.cn/blog-1781207-6951700.html

ok

网友:
latch up主要是由于在传统的cmos工艺制作过程中,由于寄生的两个BJT相互作用,导致在电源和地之间形成了一条低阻抗通路!在版图上多加guardring的实质是增加通孔接触,减少衬底电阻和阱电阻,从而防止两个寄生的BJT导通来预防latch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