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hiCreateAppForm的问题

楼主(2023-02-22):
当我在gui窗口更改了 libna的时候 cellname并不会跟着变为一起改变 还是上一个库下的cellname 但是在ciw的窗口输入 libna~>value发现确实最新赋予的值 想请教一下 怎么才能让cellname随着 libna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A:
1) 在libna的属性里面增加一个 ?callback "updateCellName()"

2) procedure( updateCellName()
CellName->tems = ddGetObj( evalstring( "libna~>value" ) )~>cells~>name
)

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试试在CellName里面添加一个?callback getCellName() 并且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假如为newCellName,在getCellName() 里面为newCellName赋值,然后把该全局变量放到item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libna的属性里面增加一个 ?callback "updateCellName()"

2) procedure( updateCellName()

解决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在CellName里面添加一个?callback getCellName() 并且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假如为newCellName,在getC ...

解决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