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随着耗电流增加输出波动太大

楼主(2023-02-22):
各位大佬:我在做一个给ADC供电的NMOS_3.3VLDO,当ADC_ON之后电压就波动的厉害,>210mV(6.4%),有没有办法可以降低波动的?感谢了!

网友A:
看样子你的LDO响应速度慢了,你设计的LDO最大负载电流和你的ADC工作电流你可以对比看看

网友B:
增大decap看看。 这种高速的抖动一般不是通过loop来更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的LDO响应速度慢了,你设计的LDO最大负载电流和你的ADC工作电流你可以对比看看 ...

好的,多谢!确实是没考虑完善~~LDO最大负载电流比ADC工作电流小许多.

网友C:
看起來是電容太小了,可以先加大到1uF

看一下你ADC 的電流,最大的瞬間電流會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decap看看。 这种高速的抖动一般不是通过loop来更正的。

感谢!这是做的内部LDO,没有外接PIN,cap没敢搞太大。可以考虑二楼提示的,我的负载电流没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是電容太小了,可以先加大到1uF

看一下你ADC 的電流,最大的瞬間電流會到多大

电容加到100nF,基本可以稳住,但是作为内部LDO,没有这么大电容给选择~~(ADC最大瞬态电流在5mA,我仿了下LDO过流能力,只有2mA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