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延时电路求助

楼主(2023-02-22):
下图是延时电路的部分电路,想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怎么理解,或者有相关论文和课本可以查询吗?求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把它理解成一个很大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A:
just a cap+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just a cap+res.

那请问这个电阻和电容是如何计算的呢?或者说,如果用他来延时的话,比如说要延时100us,那么电阻和电容是如何计算和分配的呢?

网友:
用串联MOS管实现一个L很大的倒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