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

楼主(2023-02-22):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由R2/R1决定增益的大小吗?

网友:
楼主指的是闭环使用的时候把,设计的具体电路的增益的话肯定还是根据内部电路的参数去计算的

网友:
开环增益,环路增益,闭环增益,闭环使用时就虚短虚断分析就行,开环增益的话算起来就折腾得多,小信号分析图画起来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