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跨时钟域同步约束问题

楼主(2023-02-22):
单bit慢时钟域信号signal_async同步到快时钟域打两拍为signal_sync1和signal_sync2,求大佬解答:

1.在func mode下,两个时钟域为异步,所以工具会直接忽略signal_async到signal_sync1的时序。但是在test mode下,两个时钟为同步时钟,工具会修hold,插了很多DLY CELL在signal_async和signal_sync1之间,请问这会影响func mode下时钟域同步吗?假如DLY CELL插了很多,超过了快时钟域的周期,此时会怎样?

2.理论上signal_sync1和signal_sync2延时应该足够短,这样才能保证signal_sync2采到的是稳定信号?

网友A:
1,不会影响同步。即使插入的cell延时大于1拍快时钟,也可以在下1拍快时钟采样到,慢时钟域的信号宽度还是不变的,总能被快时钟采样到。

2,是的。只要signal_sync1和signal_sync2延时应该足够短,信号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就可以降低发生亚稳态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会影响同步。即使插入的cell延时大于1拍快时钟,也可以在下1拍快时钟采样到,慢时钟域的信号宽度还是 ...

谢大佬解答!

网友:
1. 异步信号快采慢,设计的时候通常能保证慢信号稳定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周期,所以快信号采样的时候晚几个周期采到并不影响。PR的时候同时输入func mode和test mode的sdc,工具会照顾到2种mode下的timing,通常不会出问题。
2.只要保证setup和hold,reg就能采到稳定信号。和模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