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怎么减小CMOS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流?

楼主(2023-02-22):
请教一下,怎么减小CMOS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
具体的目标是? 比如只注重增益不考虑带宽等等等等

网友:
看不懂想问什么

网友:
CMOS运放有输入斩波的时候才用输入电流应该,那就和斩波频率,输入寄生电容等相关了

楼主:
CMOS运放的偏置电流,主要是跟输入对管处的ESD电路有关,应该采用什么样的ESD电路来减小偏置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