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下可以走线吗?

楼主(2023-02-22):
比如M5-M6的MIM电容,电容正下方的几层金属可以走线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同样地可不可以在下边放管子?

网友:
可以啊!看干扰要求。

网友:
满足DRC 都是可以的

网友:
工艺文件有介绍各层金属间电容值,自行评估电容大小及影响,再确定是否可以走线;

网友:
那就看MIM电容和走线能不能接受串扰了

网友:
可以在走线上和电容下级板之间再加电源或者地隔离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一般来说,不在电容下走线和放置mos管;一定要放的情况下,具体看电容在此处的作用来评估是否可以放置

网友:
有些采样用的MIM电容下面不能放器件走线,一般是可以放置的也会在M5电容下面铺一层M4接地屏蔽

网友:
我接触的工艺板极电容都非常大,正常都盖在器件上

网友A:
正常情况下,面积也够的模拟模块是尽量不要的,但是如果做pixel类的模块,就不可避免的要在MIM下既放管子又走线的,但这种情况是要极尽小心的,确保管子和走线不受电容影响,普通管子还好,如果要放敏感管子和走线要做好各种保护,例如管子与电容之间的屏蔽,管子自身地与电容之间屏蔽,敏感走线与电容,敏感走线之间,敏感线与普通线之间,敏感走线与管子等等~~~

网友:
M4接地做频闭 M1-M3走线,可以放mos。有mos型电容优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面积也够的模拟模块是尽量不要的,但是如果做pixel类的模块,就不可避免的要在MIM下既放管子又 ...

确实是做的pixel,我如果用M5、M6做电容,M5都接地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屏蔽作用?我需要的信号线太多了,底下几层都要用到

网友:
这需要看的,你电容M5的地跟你下面走线(需要屏蔽的线)的地是否为同一个,这个要去问你们的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