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上有没有打slot这个功能?

楼主(2023-02-22):
virtuoso上有没有打slot这个功能?

网友A:
有的,create->slot,F3设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create->slot,F3设置就好了

学到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create->slot,F3设置就好了

为什么我的点slot后直接就打完了,没有按F3的机会,哪里能修改slot的规则?

网友C:
不要选中layer,点slot然后F3,但是我设置偏差之后,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点slot后直接就打完了,没有按F3的机会,哪里能修改slot的规则? ...

不能先选择要开槽的矩形,先点slot再点要开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选中layer,点slot然后F3,但是我设置偏差之后,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这个好像只能给矩形开s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