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LVS 报错高亮

楼主(2023-02-22):
求助求助,我的DRC/LVS报错高亮颜色之前是一直点的话会变换颜色,并且线条很粗,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颜色很浅的白色细线条,这个应该怎么调整。

楼主:
顶一顶   求助求助

网友A:
没有说用的啥tools?

网友B:
display 里面将所有层都显示出来(Edit Valid layer),然后将y0,y1...y8这种层的线条粗细和颜色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用的啥tools?

使用的calib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lay 里面将所有层都显示出来(Edit Valid layer),然后将y0,y1...y8这种层的线条粗细和颜色改一下就好了 ...

之前修改过了   修改完后display没有动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显示y0的颜色    不是y0-9的颜色轮换     之前是每让它高亮一次他就会换一种颜色    例如显示的是y0的颜色  再点击一次就显示y1的颜色  以此类推   但是现在只显示y0的颜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修改过了   修改完后display没有动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显示y0的颜色    不是y0-9的颜色轮换   ...

可以这样操作吗?我是先取消后,再点它才会变换颜色

网友D:
在 MarkNet Options 中是否把 Auto Highlight Color 给关掉了(没有勾选)

网友E:
修改virtuoso 的display ,y0~y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操作吗?我是先取消后,再点它才会变换颜色

可以的   不是版图中点亮   是DRC报错  错误显示的那个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MarkNet Options 中是否把 Auto Highlight Color 给关掉了(没有勾选)

没有关掉    这个应该是只和版图中高亮线有关系    应该和DRC/LVS报错显示出来的报错位置没有关系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报错的提示之前是可以变换颜色的但是现在不变换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    报错提示只显示y0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virtuoso 的display ,y0~y9

没有作用   之前修改过    修改完后就没有动过    现在是DRC/LVS报错信息的颜色只显示y0的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不是版图中点亮   是DRC报错  错误显示的那个颜色

哦哦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关掉    这个应该是只和版图中高亮线有关系    应该和DRC/LVS报错显示出来的报错位置没有关系    我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深究过  我同事说不如重启

网友(2024-05-23):
卸载calibre 可解决

网友:
y0-y9的问题,设置了还不行就连terminal全关掉再打开再设置,有时候重启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