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仿和后仿的阈值电压相差了300mV,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3-02-22):
大佬们好,后仿的阈值电压比前仿大了300mV,这是什么问题啊,是版图的问题吗?前仿阈值电压500多mV,后仿阈值电压800多,这也太离谱了吧。希望各位大佬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可能没有加Dummy管,以及OD层距离某些层或者阱的距离太近了,导致WPE(Well Proximity Effect)效应。使得阈值电压突增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你没加body contac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你没加body contact呢

我加了的,我把两个器件分开以后,阈值更是上升到了900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了的,我把两个器件分开以后,阈值更是上升到了900mV

那就考虑下象楼上说的wpe效应,你把PWELL特意画的大些,包NMOS10um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考虑下象楼上说的wpe效应,你把PWELL特意画的大些,包NMOS10um以上试试
...

应该是的,我重新看了一遍DRC,栅极距离阱注入的边界是有最小距离的,我是直接调用工艺库的版图,但是DRC又没报错,我真的服了,被坑了好多次,希望改了后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加Dummy管,以及OD层距离某些层或者阱的距离太近了,导致WPE(Well Proximity Effect)效应。使得阈 ...

应该是这样的,design rule里面写了有最小的距离,我是直接调的管子的版图,但是DRC没报错,被坑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考虑下象楼上说的wpe效应,你把PWELL特意画的大些,包NMOS10um以上试试
...

破案了,前仿没开WPE效应的开关,我寻思这玩意不应该默认打开吗?淦,前段时间做了好久PVT分析,又要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前仿没开WPE效应的开关,我寻思这玩意不应该默认打开吗?淦,前段时间做了好久PVT分析,又要重来 ...

老哥,想问一下,开了WPE后前仿和后仿就接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