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直筒式cascode电流镜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3-02-22):
请问一下,上图这种结构,Vout的直流电平确定吗,是不是VDD-|VGS7|?

网友A:
输出点是高阻,取决于你用在环路里,环路给他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点是高阻,取决于你用在环路里,环路给他的电压

这种结构是直筒式cascode电流镜运放的改进,电流镜运放就是因为输出电平的上限太低所以改进为低压cascode电流镜运放,输出电平不能像普通的电流镜运放一样确定下来吗。如果输出电平都不确定的话,那为什么要改进呢?还不如直接使用全差动式的直筒式运放......

网友B:
运放大部分情况不会开环用,闭环用反馈会给输出确定点,因此开环的输出电压值不重要,即使前仿可以确定一个值,后仿和生产的失调也会让开环输出电压偏很大的。

网友:
啥叫摆幅,啥叫直流工作点,普通电流镜运放工作点是怎么确定的,应用于什么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大部分情况不会开环用,闭环用反馈会给输出确定点,因此开环的输出电压值不重要,即使前仿可以确定一个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