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噪声建模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2-22):
小弟最近在捣鼓PLL的噪声建模与仿真问题,对于一般的PLL噪声都是分开几个部分分别仿噪声,然后在matlab里面通过写传输函数来在输出端叠加,这里有一个疑问,比如分开成PFD+CP+LPF, VCO, DIVIER三部分而言,假设都是扫描10k-20M的频率范围,但是PFD+CP+LPF这里是和一般电路一样,扫描区间是绝对的,但是后面两个模块都是相对载波频率扫描的,虽然区间长度都一样,但是这样也能直接取噪声功率后在输出端叠加吗?小弟翻了翻几个经典的PLL NOISE的matlab代码,都是直接叠加了功率,不知道是不是我对相位噪声的理解还是有误区。这样子叠加后的噪声功率在matlab中得到的结果去除以载波功率就是输出端的相位噪声曲线了?

网友:
噪声被调制到载波旁边了

网友:
同样在学习pll
能交流交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