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sar adc的频谱分析问题

楼主(2023-02-22):
在simulink里搭建了一个由simulink自带的sar adc模块构造的12bit adc,观察输出波形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频谱分析却出现错误,希望大神给与指正。自认为是频谱分析仪设置错误,但不知如何改正。输入的信号是周期为0.2e-5的幅度0.49的sin信号,系统时钟给的周期是1e-7

楼主:
我是按照mathworks里给的案例模仿搭的,链接是https://ww2.mathworks.cn/help/ms ... c-to-ideal-adc.html,在案例里他最终给的频谱分析就很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mathworks里给的案例模仿搭的,链接是https://ww2.mathworks.cn/help/msblks/ug/compare-sar-adc-t ...

频谱分析图片

网友A:
频谱泄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泄漏了?

别人也说可能是频谱泄露的原因,让我增加fft点数和再加个窗,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操作

网友B:
要用相干采样避免频谱泄漏。具体说就是正弦波频率 fi = J/M fs
其中M是采样点数,J是整数(但是要让J/M不可约),fs是采样频率

加窗也是必须的

网友:
频谱分析中的采样频率设置错了,应该是1e7Hz;data stream的采样频率是10MHz,频谱分析用1MHz,肯定会出现异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也说可能是频谱泄露的原因,让我增加fft点数和再加个窗,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操作
...

f_in/f_sample=M/2^N,M取质数,并且小于2^(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in/f_sample=M/2^N,M取质数,并且小于2^(N-1)

大佬,我现在按照你说的关系,我选择采样点数为1024,N取12,我的输入频率是5.1e5,然后得到的频谱图已经像样了,但是在主频附近总像缺少了一块,无论我怎么改采样点数也依旧存在,是我设置频谱分析仪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相干采样避免频谱泄漏。具体说就是正弦波频率 fi = J/M fs
其中M是采样点数,J是整数(但是要让J/M不可 ...

谢谢,尝试了一下已经改观了很多了

网友:
主频附近缺一块儿什么意思?
试试减小R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