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3-02-22):
这是什么器件?layout版图应该是怎样?

symbol

symbol

schematic

schematic

网友:
看上去像就是传输门吧,要不你看看EN、EP是否是逻辑电平?版图的话不还是这两根管子嘛,和symbol长啥样没关系吧~~~

网友A:
严格来说,这不是器件,器件应该说是 MOS管,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这些。你指的应该说这个是什么SYMBOL

网友:
应该是传输门

网友:
不用怀疑就是传输门,版图没啥要求就跟电路摆放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这不是器件,器件应该说是 MOS管,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这些。你指的应该说这个是什么SYMB ...

那请问这个怎么接电源和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怎么接电源和地呢?

怎么接电源地根据你提供的两张图是无法看出来的,唯一能看出来的是4端连接的端口名都不为VDDA,GNDA。如若作为SYMBOL有端口连到了电源地,那么根据连线接电源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