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23-02-22):
SAR adc  采样保持电路  信号输入端,有用到自举开关,那么用普通的传输门,为何不行呢?

楼主:
用自举开关能提高线性度

网友A:
你好,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行,得取决于你所设计的ADC的位数,采样保持开关的线性度与其等效阻抗有关互补CMOS的等效阻抗会随输入信号的幅值改变而改变,一般而言互补CMOS有效位数能做到12bit(12bit以上不清楚),自举开关能轻易做到14bit。

eetop.cn_ch5 Sampling circui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行,得取决于你所设计的ADC的位数,采样保持开关的线性度与其等效阻抗有关互补CMOS ...

我看教材上做的8bit和10bit都用的自举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教材上做的8bit和10bit都用的自举开关,

噢,那我不太清楚教材上是出于什么考量。就面积和电路复杂度而言,我觉得是能用简单结构解决就用简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