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设计芯片在做完布局布线和静态时序分析后,怎么衡量设计的这个芯片的工作速度

楼主(2023-02-22):
请问大家设计芯片在做完布局布线和静态时序分析后,怎么衡量设计的这个芯片的工作速度?

网友A:
做完post-layout STA之后,自然就知道芯片的工作频率啦,参考一下STA的constraints中clock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完post-layout STA之后,自然就知道芯片的工作频率啦,参考一下STA的constraints中clock的设置; ...

意思是我在STA中定义的时钟频率,就是芯片的工作速度吗

网友A:
STA结果表示芯片能安全工作的最大频率,实际应用中通常工作在这个频率,或者以下;也有一些类似CPU超频的操作,或者通过FT测试分级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结果表示芯片能安全工作的最大频率,实际应用中通常工作在这个频率,或者以下;也有一些类似CPU超频的操 ...

您好,请教下,
1,FT测试分级的处理是什么意思?

2,您的意思CPU比如做的时候最高频率是1.2G,实际上可以跑更高频率?

网友:
如果CPU规格是1.2GHz,设计时通常要求worst case下达到这个目标,即考虑工艺偏差、工作电压波动、温度范围等因素的最坏条件也满足规格;因此实际芯片通常能跑更高的频率,即便不升压,但产品质量保证的是设计时的规格;分级处理的做法是对一些比较贵的芯片,有时会对未达规格的芯片做进一步降级筛选,也有相应市场需求,个别公司有时会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