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产生的SRAM有多个电源

楼主(2023-02-22):
新人一枚,最近在做数字后端项目,smic的工艺,里面用到了memory compiler产生的SRAM。在lef中显示它有两个电源,一个叫VDDP,一个叫VDDC。在说明文档中没有任何相关的内容。不知道该怎么连接。有没有大佬知道的,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vddp是外围电路,vddc是array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p是外围电路,vddc是array电路

那这两个电压值有什么区别呢?我需要外接两个电源吗?我们芯片就一个io pad电源和core 电源

网友B:
如果有低功耗memory retention的需求,则两个电源分开供给;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关闭VDDP,同时给VDDC供电以保持memory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低功耗memory retention的需求,则两个电源分开供给;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关闭VDDP,同时给VDDC供电 ...

重新打开软件看了一下,retention功能是无法选择开启或关闭的,不知道这是算有还是没有。那这两个电源是同一个电压吗?

网友C:
这两个一般是同一个电压,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接到一起,有的sram内部有power switch可以在内部关断电源来节省功耗。如果这个两个电压想要在sram外部分开控制开关,就复杂很多,也需要电路设计支持此功能的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一般是同一个电压,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接到一起,有的sram内部有power switch可以在内部关断电源来 ...

请教下,如果是外部关断,那样这个SRAM就像是SW cell和一些low power cell一样,有两个电源,一个接global VDD,一个接local VD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如果是外部关断,那样这个SRAM就像是SW cell和一些low power cell一样,有两个电源,一个接globa ...

听说过有这样的设计。也有从模拟LDO输出电源来控制的。

网友B:
现在比较注重低功耗的产品,比如IoT产品,都会有一个电源管理控制模块,用来生成需要的各种电压,并控制各种工作模式下各个电源域的状态;如果没有功耗上的需求,可以直接把VPPD和VDDC连在一起,接到core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一般是同一个电压,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接到一起,有的sram内部有power switch可以在内部关断电源来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比较注重低功耗的产品,比如IoT产品,都会有一个电源管理控制模块,用来生成需要的各种电压,并控制各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