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erl在文本的最后一行再换行加字符串

楼主(2023-02-22):
在文本a.il的最后一个字符后换行插入123456789,运行下图的perl脚本,得到的结果是在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符后换行123456789,并且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符变到了123456789后面,请大神们指正脚本中的错误。谢谢!

网友A:
把匹配表达式的最后一个字母m删掉试试

网友B:
是要把每一行text更改为text\n123456789这种嘛?我先不说perl改法,sed可以很方便实现,sed 'a 123456789' file

网友C:
(.)\n?$
?匹配第一个换行符,去掉?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n?$
?匹配第一个换行符,去掉?试一试

感谢回复。   不过 去掉?也不对。

网友C:
那就直接$content .= "123456789",不用正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匹配表达式的最后一个字母m删掉试试

感谢解答。 m去掉后可以了,然后把$1移到\n123456789前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把每一行text更改为text\n123456789这种嘛?我先不说perl改法,sed可以很方便实现,sed 'a 123456789'  ...

感谢解答,不是每一行的最后,是整个文本的最后。我知道用sed -i '$a123456789' /export/home/pt03/a.il是可以直接实现。 只不过最近在学习perl语言,这个脚本只是一部分,还有实现其他功能的部分没写,想用perl都写在一起,所以想了解如何用perl来完成以及图中的语法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直接$content .= "123456789",不用正则了

可以了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