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功率管类型

楼主(2023-02-22):
LDO的功率管类型,如果是大的负载电流,选N管还是是P管?

网友A:
看需求和电路结构,两者都可以。
n管最好的ZVT器件。

网友:
N管还能算LDO吗

网友B:
P管Dropout电压小,N管输出阻抗小,输出极点好做小,根据应用环境和要求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需求和电路结构,两者都可以。
n管最好的ZVT器件。

这是啥器件,0阈值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Dropout电压小,N管输出阻抗小,输出极点好做小,根据应用环境和要求选择? ...

输出极点不是是次极点吗?那肯定大了好啊

楼主:
NMOS是源跟随的形式,输出电阻比较小,第二极点天然较远。用pmos是共源放大器,输出阻抗是ro级别的,和第一级差不多所以要补偿。当然为了稳定性,用nmos也可以栅极对地接rc去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