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疑问

楼主(2023-02-22):
在0.18um的时候,在兼顾功率和速度的情况下,一般gm/id的值设置为5-15之间。

想问,如果在其他工艺的情况下,也和0.18um工艺差不多吗?也设在5-15之间吗?

网友:
不一定,你可以扫曲线得出结果,不要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