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r flash 原理

楼主(2023-02-22):
有做nor flash 的吗?请问下,read时,pgmcell 为何不导通,erase导通?

网友A:
pgm cell vt高(>7V),erase cell vt低(2~3V),在相同read电压(5~6V)下,pgm cell不导通,ers cell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m cell vt高(>7V),erase cell vt低(2~3V),在相同read电压(5~6V)下,pgm cell不导通,ers cell导通。 ...

pgm cell 的浮栅存储了电荷,那么是怎么 增大了V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