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两级运放可以用SC CMFB吗

楼主(2023-02-22):
对于全差分两级运放结构,见到的结构大多采用CT-CMFB

可以用SC-CMFB采样第二级输出,反馈到第一级吗

网友:
关键看你第二级有没有共模抑制,没有就可以

网友A:
我觉得有个问题是:两级运放加上SC-CMFB反馈到第一级,整个共模环路变成了正反馈(因为第二级相比单极运放多了180度相移),而单纯用SC-CMFB没法再产生一个180度,所以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应该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个问题是:两级运放加上SC-CMFB反馈到第一级,整个共模环路变成了正反馈(因为第二级相比单极运放 ...

明白了,似乎是这么回事!

网友:
可以呀,很多论文就是这样,这样可以省一级CMFB,但是稳定性更难做,因为增益太高了,极点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