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 在形式验证中添加不去验证的点

楼主(2023-02-23):
请教各位大佬.在做形式验证的时候,我怎么去将某个点设定为不去验证?

谢谢.

网友A:
set_dont_verify_po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ont_verify_points

想再问一下,如果是LEC应该用什么命令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再问一下,如果是LEC应该用什么命令呢?

谢谢.

可能是delete compared po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elete compared points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