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task里可以用什么代替always的功能?

楼主(2023-02-23):
我想要在task里检测自己定义信号的变化,确保这个和rtl时刻保持一致。
在verilog里可以用always@(*),但是sv的task里该用什么写呢?
请各位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forever 等无限循环方式,然后fork join_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ver 等无限循环方式,然后fork join_none

谢谢!不过我还想问一下,由于这个task是放在initial块里面的,如果task里放入forever语句,会不会导致程序没办法停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还想问一下,由于这个task是放在initial块里面的,如果task里放入forever语句,会不会导致程 ...

没这么用过,不过我觉得不会,时钟也是通过forever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用过,不过我觉得不会,时钟也是通过forever产生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