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约束中有很多变量应该如何debug呢?

楼主(2023-02-23):
每次都是打印结果,效率好低。有时候约束会产生冲突,也不知道是哪块有问题,只能通过分别打印数值和注释的方式找到冲突的点,有其他好的debug方法吗?

网友A:
要梳理一下你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最佳的关系是树状的,你只需要约束根节点上的变量就可以了,其他的变量可以根据变量之间的关系在post_randomize中计算出来。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约束复杂度,降低约束冲突的概率。

总之就一个原则,能通过固定关系算出来的变量,不要放在约束里面,在post_randomize里面直接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梳理一下你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最佳的关系是树状的,你只需要约束根节点上的变量就可以了,其他的变量可以 ...

没有get到点,我可以认为可以计算出来的变量(假如是a),应该在约束里表示是这样的:a==xxx;

就可以把a==xxx,放到pose random里,这样random中的约束就可以少一些,是这样吗?

网友:
不是在sim的时候,出现冲突,直接挂了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