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r flash 如何测芯片寿命?

楼主(2023-02-23):
nor flash 如何测芯片寿命?

网友A:
是不是用仪器跑仿真,跑老化,跑可靠性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仪器跑仿真,跑老化,跑可靠性测试

我感觉是在不断的 read, pgm ,  erase 操作,在高温下,或者极端温度下

网友A:
在极端Corner 下,跑大于等于2000小时老化测试,按照军工的标准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极端Corner 下,跑大于等于2000小时老化测试,按照军工的标准去做。

极端温度吧,corner已经定了,-40c 或者1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