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align

楼主(2023-02-23):
如图,如何使用这个align实现沿层次对其

网友A:
一般按器件对齐,选择对齐方式,水平还是垂直,标定参考器件,显示参考线,其他器件双击后自动对齐

网友:
Quick Align 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按器件对齐,选择对齐方式,水平还是垂直,标定参考器件,显示参考线,其他器件双击后自动对齐 ...

按层次对齐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这一个,要设置距离,不同器件对齐还是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层次对齐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这一个,要设置距离,不同器件对齐还是很麻烦
...

选择参考层次,然后对齐不好用么?不同器件对齐选择一个都有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参考层次,然后对齐不好用么?不同器件对齐选择一个都有的层次

我没有那一个选项,你的virtuoso是哪个版本?

网友:
这个你试过么?

楼主:
试过了,用不好,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