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极点问题

楼主(2023-02-23):
LDO的极点问题,如果LDO采用N管,是不是单极点系统,采用P管是双极点系统?

网友A:
其实都是双极点系统,只是用NMOS功率管会使输出点的极点频率抬到相对高一点的位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双极点系统,只是用NMOS功率管会使输出点的极点频率抬到相对高一点的位置而已。 ...

为何会高,这个不是和输出点电容和补偿电容是否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会高,这个不是和输出点电容和补偿电容是否有关吗

我这里只比较功率管的影响,PMOS功率管是CS接法,从输出点看上去的阻抗是ro;NMOS功率管是CD接法,输出点看上去的阻抗是1/gm。阻抗小的话极点频率当然高一点。

当然你提到了负载电容的影响,对于无片外电容的LDO或者比较小的负载电容,一般主极点是在片内运放的输出级,这个时候输出级用NMOS管就提高的是次主极点的频率,更利于稳定。如果是片外大电容LDO且主极点一直固定在输出级的话,那么用NMOS管提高的是主极点的频率,对稳定性来说应该是负面效果吧。不过只要你片外电容足够大,主极点能够做的足够低那当然也可以稳定(这里说的都是补偿前,补偿后极点频率的式子可能并不会直接对应电路里的某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只比较功率管的影响,PMOS功率管是CS接法,从输出点看上去的阻抗是ro;NMOS功率管是CD接法,输出点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