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plan网络密度评估

楼主(2023-02-23):
各位大佬:

   想请教一个问题。大家的芯片在做power的时候,这个power的网络密度是怎么取舍的。
比如我们的RDL/ME8等如果是卡着drc rule尽可能的将其宽度增加,sapce减小,这样做确实会对IR有很大的收益,但是会不会可能会出现其它问题呢?
有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但是会不会可能会出现其它问题呢?
===
DRC met 的话没啥问题,顶层metal 粗一点比较好,对ESD 有好处 ~~~ 如果是 ESD 借了内部走线。

网友:
满足drc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会不会可能会出现其它问题呢?
===
DRC met 的话没啥问题,顶层metal 粗一点比较好,对ESD 有好处 ~~~  ...

请教下,以前觉得是出于IR和EM的考虑,实际上还有ESD的考虑?所以需要考虑IR,EM,ESD?ESD可以用什么工具来验证下有无问题吗?

网友A:
ESD可以用什么工具来验证下有无问题吗?
===
小工艺可以看perc。大工艺基本上就肉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以前觉得是出于IR和EM的考虑,实际上还有ESD的考虑?所以需要考虑IR,EM,ESD?ESD可以用什么工 ...

更多的是经验吧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可以用什么工具来验证下有无问题吗?
===
小工艺可以看perc。大工艺基本上就肉眼了。。。 ...

大工艺,比如130,180之类的,不能跑perc?大工艺和小工艺是有什么不同吗?导致大工艺不能用perc哦

网友:
大工艺不能用perc
===
需要库支持还有tech file, 大工艺没多少pad,电源网络简单,肉眼看看么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