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控制BUCK变换器开关频率如何提升问题

楼主(2023-02-23):
想请问下有没有大佬知道COT控制BUCK变换器得开关频率如何提升(本人设计的开关频率2MHz,但实际仿真的开关频率只有100k左右,想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何提升频率到设计指标

网友A:
应该是由ton决定的,ton时间短些,频率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由ton决定的,ton时间短些,频率就高了

您好,我的BUCK变换器是RBcot控制模式,环路中比较器,COT以及驱动等模块都能支持2MHz的频率,包括电感电容参数都是理论公式计算的出来的,但是跑环路仿真时,频率就明显没有2MHz,只有400kHz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BUCK变换器是RBcot控制模式,环路中比较器,COT以及驱动等模块都能支持2MHz的频率,包括电感电 ...

不清楚你的具体电路,COT模块肯定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ton

网友B:
Check TON

Buck @ CCM, Tsw = TON / D ~= TON x  VIN / VO

If VIN = 3.3V, VO = 1V, TON = 1us --> TSW = 3.3us --> FSW ~= 300KHz

But, if ur ckt operates at DCM,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will degrade with the decreasing of the load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 TON

Buck @ CCM, Tsw = TON / D ~= TON x  VIN / V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具体电路,COT模块肯定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ton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开关频率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