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TX远程桌面分辨率

楼主(2023-02-23):
ETX分辨率与电脑分辨率同步了,屏幕是4k的,远程桌面用4k的字体太小,怎么讲远程桌面的分辨率单独设置

楼主: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profile,display里面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file,display里面更改

不行,他跟电脑同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他跟电脑同步了

那你改本地的?

网友B:
这个是在服务端配置的. 可以自定义也可以在服务端直接配置好.

默认是跟屏幕一样大小.

网友(2023-06-08):
屏幕改成2k分辨率

网友(2023-08-19):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服务端配置的. 可以自定义也可以在服务端直接配置好.

默认是跟屏幕一样大小.

你的是ETX 哪个版本的呀?

网友(2023-10-27):
可以分享下etx安装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