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信号值的保存

楼主(2023-02-23):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啊,verdi里面把几根信号组成一个新信号,想把这个新信号的所有变化值都提取保存一下,要怎么操作呢,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应该不行,verdi保存信号值是fsdbreport,该命令会提取波形数据。你在verdi上自己组合的信号不会存在波形数据里。可以单独保存每个信号,自己写脚本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verdi保存信号值是fsdbreport,该命令会提取波形数据。你在verdi上自己组合的信号不会存在波形数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2023-11-04):
大佬,小白求助一下verdi里面的波形数据怎么保存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小白求助一下verdi里面的波形数据怎么保存下来呢?

二楼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23-12-25):
猜测fsdbreport可以提取组合的信号,只是要用逻辑去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