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请教一下大佬这种线怎么画

楼主(2023-02-23):
这种交叉线可以在原理图上画出来吗?

网友: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网友A:
鼠标中键改变线的形状

网友:
Press <F3> when you are drawing a line

网友B:
W>F3>把Draw Mode改成斜线>把Lock Angle改成an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中键改变线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W>F3>把Draw Mode改成斜线>把Lock Angle改成any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ess  when you are drawing a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