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SAR ADC最后一次切换两端不一致

楼主(2023-02-23):
各位前辈好,我最近在设计一款下极板采样的4bit高速SAR ADC用于高速Pipelined SAR ADC第一级,其CDAC上极板的电压tran仿真如图1和图二所示,可以看到最后一次切换的幅值变化并不一致,一个约为16mVz,一个约为30mV,相差很大,即残差并不能正确建立。而且只有最后一次切换时,不一致很明显,前几次的切换并没有这种情况。

而且CDAC上下两个阵列,只要是上极板在最后一次切换前是高电位,那么它的切换就会出现这种变化幅值变小的情况,无论是上阵列还是下阵列。

我隔离了挂在CDAC上的比较器和放大器,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最后一次除了拨开关,还干了什么事情?
CDAC上面除了挂比较器,还挂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次除了拨开关,还干了什么事情?
CDAC上面除了挂比较器,还挂了什么? ...

你好,最后一次除了拨开关并没有做其他操作;CDAC上极板除了挂了比较器还挂了残差放大器和采样开关,但是这两个模块在最后一次切换时都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最后一次除了拨开关并没有做其他操作;CDAC上极板除了挂了比较器还挂了残差放大器和采样开关,但是 ...

我比较怀疑是比较器或者残差放大器弄了什么东西进去;
可以试一下用vcvs把比较器和残差放大器隔开,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B:
可能是输入共模电压与CDAC转换完后的最终共模电压不同引起的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输入共模电压与CDAC转换完后的最终共模电压不同引起的

请问这种情况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