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地复制metal怎么操作?

楼主(2023-02-23):
请教下各位原地复制metal怎么操作呀?

网友A:
原地复制什么意思,你就点C,然后鼠标动一下再回到原来位置,拷贝的和原来的就重合了,想拷贝多个就填行或者列数,然后也是动一下回到原来位置就拷贝完了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地复制什么意思,你就点C,然后鼠标动一下再回到原来位置,拷贝的和原来的就重合了,想拷贝多个就填行或者 ...

麻烦问一下原地复制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