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VF 结构 LDO用于什么场景?

楼主(2023-02-23):
500资产
Q1: FVF结构LDO有哪些有点? 都说他GBW大,能有多大?

Q2: FVF结构LDO常用于哪些负载场景?为什么这个场景会用FVF?

附一张FVF结构的电路图

500信元奉上

网友A:
带宽大,面积小,带宽可达几百MHZ      负载只需要几或十几mA的应用情形下,可以给PLL、ADC内部供电

网友(点评):
是不是输出噪声也比较好,适合PLL?

网友B:
这个输出电压不会特别准吧

网友:
带宽大就是其主极点频率高被,主极点频率1/2pi*RC,那就是主极点的输出阻抗特别低。

网友C:
我猜应该用在无输出电容的场景里面,看这个电路有个有疑问,在1的环路里,如果Vin上升,而VA应该是变化不大的,那么Vout能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大,面积小,带宽可达几百MHZ      负载只需要几或十几mA的应用情形下,可以给PLL、ADC内部供电  ...

目前发现这个结构负载电容不敢挂大,大概几十pf顶天了,  内部极点的稳定性补偿非常难做(主次极点太近了,并且没有很好的增益结点做米勒补偿),
主机点花了很大的cap才能勉强稳定,补偿稳定后发现GBW小了很多,得不偿失。。。

麻烦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这个结构负载电容不敢挂大,大概几十pf顶天了,  内部极点的稳定性补偿非常难做(主次极点太近了 ...

之前做过给PLL供电的FVF LDO,实际使用输出没加电容。可以通过功率管的栅极进行补偿,挂个R+C串联结构试试,把主极点放在R+C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给PLL供电的FVF LDO,实际使用输出没加电容。可以通过功率管的栅极进行补偿,挂个R+C串联结构试 ...

感谢!

Q1: 如果输出不挂CAP,请问下under shoot 怎么考量?不要电容的话,瞬态电流引起的ripple似乎影响会很大。

Q2:输出不挂CAP,高频PSR(几百-GHz)是不是会严重恶化?

Q3:补偿是主极点R串C再接到电源吗?引入零点补偿次极点?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应该用在无输出电容的场景里面,看这个电路有个有疑问,在1的环路里,如果Vin上升,而VA应该是变化不大 ...

THX

只要VA和Vset稳定,VOUT就是稳的,因为电流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电压不会特别准吧

对的,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矛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Q1: 如果输出不挂CAP,请问下under shoot 怎么考量?不要电容的话,瞬态电流引起的ripple似乎影 ...

Q1的问题的确会存在,但是对于PLL的应用来说,瞬态电流不会出现0-XmA的变化,因此输出纹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存在0-XmA-0这种变化的话,纹波还是需要考虑的。

Q2的话高频电源噪声会被PLL环路滤除,影响不大, PLL带宽往往只有几十到几百kHz。
Q3,是的

网友D:
主要用于片上capless LDO,针对一些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大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用于片上capless LDO,针对一些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大的场景

THX!

想请问下 FVF 可用于负载电流变化大的场景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GBW大,所以大信号瞬态响应快吗?

但是传统PMOS结构LDO也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实现大的GBW,似乎大GBW并非FVF特权?

麻烦解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E:
前面几位说得对 这种ldo电压不准,很适合做adc的vref buffer(适合不要求绝对精度的adc,比如通信接收端的adc)
负载的种类分为稳定负载(模拟电路,如运放)和脉冲式负载(数字电路或开关电容电路)
我认为FVF更适合脉冲式的负载,这样能发挥出它大带宽的优势;如果驱动稳态负载,他的缺点是电路较复杂,面积大(输出端两个PMOS都需要很大)
另外,图中的FVF结构太简单了,要加一些bias电路让它更鲁棒、更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几位说得对 这种ldo电压不准,很适合做adc的vref buffer(适合不要求绝对精度的adc,比如通信接收端的a ...

你好,感谢回复

还有几点麻烦再解释一下:
Q1: FVF输出需要挂电容吗? 如果挂个 几十pF到 百pF 电容,输出极点gm/CLoad (2nd pole)的量级估计也就在几十MHz的量级,  这意味着在不做补偿的情况下,GBW也就几十MHz,我这个理解正确吗?

Q2:几十MHz的GBW,对于PMOS架构来说也可以通过补偿实现,代价似乎并不大。宽GBW似乎并不是FVF的专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FVF相较于PMOS/NMOS LDO又有何优点?

以上是个人理解 不一定正确,还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F:
我們的話會直接做EA在sense output 端 然後EA output 過大RC 接到VSET那點去做slow dc regulation loop 讓VOUT鎖準

然後此時 EA的noise 可以被RC filter out

整個loop noise rely on M8的noise,

另外這種FVF架構很適合replica給很多sub-ckt用,

fast loop那邊有很多gain boosting, fast transient technique可以放進去,

還有MP那顆可以改成NMOS PSRR會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們的話會直接做EA在sense output 端 然後EA output 過大RC 接到VSET那點去做slow dc regulation loop 讓V ...

是这种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們的話會直接做EA在sense output 端 然後EA output 過大RC 接到VSET那點去做slow dc regulation loop 讓V ...

hi

请问把MP换成有NMOS的FVF有相关论文吗

网友(2023-09-15):
引用 楼主:
感谢!

Q1: 如果输出不挂CAP,请问下under shoot 怎么考量?不要电容的话,瞬态电流引起的ripple似乎影 ...

在负载电流跳变时,undershoot 可以通过控制给功率管栅端的充放电电流 提升。或者增加摆率(加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

还有几点麻烦再解释一下:

(1)LDO不应该单纯看带宽,即使是小信号,小信号建立应看全频带内的输出阻抗。比如负载为大电容的LDO,其带宽远小于MHz,但响应特性很好。
所有driver中,source follower响应速度最快,因输出阻抗最低,FVF算是加强版的source flower,相比普通的replica source follower,多了一个反馈环路,可以source和sink电流。

(2)需要加电容,因FVF对更高频的小信号电流还是无能为力。

网友(2023-11-21):
你好呀,这个FVF结构,可以提供一下原论文吗

网友:
楼主可以贴一下原文吗,感谢

网友(2024-02-05):
如果电源margin足够,内部电源的最靠谱的做法是nmos的source follower;
我理解的FVF就是用那个那个快反馈环路在一定带宽里面模拟了source follower;
所以叫FVF;
环路只要做的足够快,就可以在很宽的带宽内做到较低的阻抗;

我觉得这玩意儿最大的优点在于简单,带不动大电容,很适合做成各个模块分别供电,比如大点的SOC里面的power gating之类的;
如果电容负载比较大,为了补偿稳定,在输出管GATE挂电容,把带宽压下去了,或者用比较负载的补偿方式,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了;
话说最后你的这个结构做成咋样了啊?

网友(2024-05-06):
瞅瞅,这个LDO得看看, 比如PLL的电流跳变一直在拽拉电流,LDO如果相应不过来就会对PLL产生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给PLL供电的FVF LDO,实际使用输出没加电容。可以通过功率管的栅极进行补偿,挂个R+C串联结构试 ...

你好,FVF给PLL做LDO,是不是大的R+C补偿同时也兼顾滤波特性,可以极大地降低噪声?

网友:
这FVF输出电压可以配置调整吗,这么看只能去调VB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Q1: 如果输出不挂CAP,请问下under shoot 怎么考量?不要电容的话,瞬态电流引起的ripple似乎影 ...

楼主 稳定性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对这个稳定性我也有问题和头疼

网友(2024-07-10):
引用 楼主:
是这种结构吗?

楼主发一下图的原文吧

网友(2024-10-21):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这个结构负载电容不敢挂大,大概几十pf顶天了,  内部极点的稳定性补偿非常难做(主次极点太近了 ...

在轻载和重载情况下应该是需要两套补偿电路的

网友(2024-12-12):
这个结构的PSRR是不是很难做呢

网友:
FVF 结构 LDO用于什么场景?
给小的子模块用合适些

网友(2025-02-28):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电压不会特别准吧

请教一下为啥不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的,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矛盾

这个为啥不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为啥不准?

通过电流镜把Vmir和Vout钳到一样的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过电流镜把Vmir和Vout钳到一样的电位

M6和M8?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的吧

网友:
这个那篇文献,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5-08-08):
請參考~~
A Fully Integrated FVF LDO With Enhanced Full-Spectrum Power Supply Rejection

Thanks~~~

网友:
好帖,新手最近接触FVF LDO,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