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C618的工具使用

楼主(2023-02-23):
10 秒后保存 保存数据 | 恢复数据    字数检查 | 清除内容    加大编辑框 | 缩小编辑框

1.如图所示,用Modify Corner 选择其中一个角打斜角的时候会报错是为什么?全选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2。如图所示,Q查看属性的时候,不能直接修改cell name 要怎么去设置?除了 Convert To Mosaic。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也发现modify corner这个问题了。618.190版本还正常,618.280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发现modify corner这个问题了。618.190版本还正常,618.280就不正常了。。

我用的是280.感觉在退步,hotfix的版本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