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作为DFT复位信号,动作无法写在spf文件中,请问在ATPG时如何控制这个信号呢

楼主(2023-02-23):
上电复位POR  作为DFT复位信号,动作无法写在spf文件中,
我目前是使用set_build 将pob 信号固定为 TIE1信号,但是这样后 所有reg 的复位端都变成AU ,导致test coverage很低;
请问大神在ATPG时如何控制这个信号呢?

网友:
在scan的时候没有定义dft reset信号吗?为啥不能写到spf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