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请问这个基准放大器的零点怎么算啊

楼主(2023-02-23):
寄生电容主要考虑Q1的5pF,按照书上的计算可以简单计算零点为2gmp/Ce,但是算出来和仿真结果不一样,实际零点比算出来要小十倍,太菜了不知道该咋算

网友:
Gmp1/Ce应该是小的极点而不是零点

网友A:
从设计上讲,mp1和mp2的寄生电容应该也不小,然后你除2pi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设计上讲,mp1和mp2的寄生电容应该也不小,然后你除2pi了吗

除了的,MP1和MP2的寄生电容加起来只有几百fF,主要因为这个基准Q12是8:1,所以Q1的寄生电容很大,对地有5pF

网友A:
你是如何仿真出这个镜像零点的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仿真出这个镜像零点的位置的

我是用virtuoso,通过断环用stb仿真出来的

网友A:
看波特图因为十倍频程的关系找的位置很可能会有误差,你可以用hspice的pz仿真得到精确的零点位置,计算结果和实际结果可能会有一两倍的误差,但是如果有量级的误差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不是你计算不准确就是仿真得到的结果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特图因为十倍频程的关系找的位置很可能会有误差,你可以用hspice的pz仿真得到精确的零点位置,计算结果 ...

我应该是计算错了。因为主极点的位置和算出来和仿出来的几乎一样

楼主(2023-08-23):
已解决,这就是个简单的基准放大器